楼主(2018-06-28):
项目要求将工厂采集的数据传到服务器上,学了两天plc感觉这样组成系统具有可行性,只是感觉没具体操作过,各位大神看看行不行的通。
此外还有很多问题,
1,plc种类很多,有欧姆龙,松下,西门子,台达等,能单纯的用485并联组网吗?
2,plc编程小白,虽然学了几天,基础指令还好,但是串口通信那部分看的是一脸懵逼,还有库函数通信代码好难写各位大神有例程吗?
3,plc品牌多,我问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有个别品牌plc通信协议被修改过很难进行协议转换,协议转换是什么不懂啊?
4,组态软件提供数据库和协议转换吗,怎么将数据通过网络传到服务器上?
求大神,老司机带带我啊

网友A:
新项目干嘛选辣么多不同的牌子PLC啊,难不成时间真不值钱啊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具不好操作。选一个带以太网口的PLC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同品牌的,需要用远程模块之类的采集了,通过串口或者网口连接你的plc,再接入企业mes系统。大部分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工厂很大,数据源也很多,一个plc端口有限采集不过来,就算实现plc组网也就最多8台plc也不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觉得要一个数据采集模块对数据进行采集,汇总然后上传pc上位机,不知道和你说的那个远程模块采集是不是一回事?我在网上搜的数据采集卡有类似的功能,不知道行不行。大神你用的是什么设备采集数据上传服务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以前搞成这样的,现在想把数据采集上传到服务器上,看到这么多种类的plc就头疼 ,我正想要不要搞一批传感器直接连到数据采集卡上,有数据采集卡汇总通过串口统一上传pc上位机上,这样可以避开plc,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C:
行得通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1,plc种类很多,有欧姆龙,松下,西门子,台达等,能单纯的用485并联组网吗?
可以!目前主流PLC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可以基于RS485走Modbus RTU协议
2,plc编程小白,虽然学了几天,基础指令还好,但是串口通信那部分看的是一脸懵逼,还有库函数通信代码好难写各位大神有例程吗?
不同品牌型号的PLC有关串口通信使用的指令都不一样,你说的比较笼统啊!
3,plc品牌多,我问了一家网络公司说有个别品牌plc通信协议被修改过很难进行协议转换,协议转换是什么不懂啊?
你品牌有多少?如果基于串口的话,走Modbus RTU协议就可以的,主流PLC都支持这个协议
4,组态软件提供数据库和协议转换吗,怎么将数据通过网络传到服务器上?
可以在组态软件上做协议转换,但不太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大神的指导,主要公司这里没有精通plc的大神,我虽然有单片机的底子,但感觉短时间学plc也学不出什么效果,先汇报给老板吧,看老板怎么安排。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通过组态软件采集PLC的数据(因为组态软件有各种PLC的通讯协议),然后找组态软件厂家要他们数据库的接口(前提要买正版授权,最好是国产的),通过接口访问组态软件的数据库并上传数据,这样你可以不用学太多PLC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神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一个远程模块就解决了,你的plc有串口或者网口就可以连接,常见的plc都可以采集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这种也可以,思路都一样,适合现场没有电脑的,反正现场有电脑的话,我那种方便一点,如果工厂之前有做上位机的话,他直接要组态软件的点表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老板让我去现场现场采集信息,做plc和控制器,工作站的拓扑图,
都要采集那些信息?就是我图上画的那些pc端,plc之间的链接图吗?
还有实际距离?还要注意要采集那些方面的信息?
plc品牌那么多制作拓扑图的时候要注意那些东西?
第一次做真~项目,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采集的数据你自己不知道?首先是搞清楚plc触摸屏的型号,读出源程序。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