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根据维修变频器案例,再谈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
  我修了一台船厂的变频器,是起重形的。5.5KW的。经查:一体化IGBT炸了。首先,焊下IGBT,然后测量波形。像这样小的变频器一般没有维修价值了,那么首先拆下IGBT测量波形,发现波形完好连毛刺都没有!由此判断这台变频器有维修价值!订购IGBT.可是问题来了:开始的时候,没有设定好本地运行。另一位职工给恢复出厂值了。其实不应该这样,起码要记住或考贝原参数,或客户那有备案,否则会有麻烦,因此拿到一个变频器不要急于恢复出厂值。
现场我没去,我对于调试不如别人!只会修!结果忙了两天,在现场就是不工作!
 一位同事很爱抬扛!非让我事带载实验!说我修的变频器有问题。我说没到那一步呢,因为变频器我都测试好了!他问我:“你就知道你换了IGBT,别处就没有故障吗?它会连带驱动损坏的!”我说:没有,我在公司已经手动实验了,波形就是眼睛。确认无故障我才换的IGBT.他说你带下负载费啥事?我说:“没有必要,因为在现场,你们还没有把变频器调试正常,连电压和运行频率都没整出来,你让我带载实验有何意义!如果你真是在现场电压也有,就是不工作,才能判断变频器是否有问题!他说你怎么那么有把握?我说:当然,因为我修了20年变频器了!最终,还是二方面原因:一是变频器恢复了出厂,参数设置没到位,二是IO板上的控制线接的有误!最终,变频器不存在问题,最后第三天才正式工作了。
 这个说明什么呢?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拿到一台变频器,首先要对主回路进行检查,主回路无误后,上电试机,观察波形。一定要在波形正常后,才能换上IGBT!好在细心:细心检查变频器的每一个环节,都没问题才能上电,进一步测试波形!对变频器的六路信号进行测试!上述故障是六路都正常,那么IGBT是变频器的最终端输出,而且换的是新的IGBT。当然我有把握了!贵在分析: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故障实质,头脑要清晰,瞎猜着判断故障,使你的脑子越来越乱!只有排除现场没有任何问题,而变频器接线无误后,才能判断修的变频器是否有故障。重在实践:可以在相邻的变频器对照一下参数或在同一环境进行实验!当他们把变频器把它拿回来,我亲自上电试验:变频器完好!所以第三次他们很快就调好了。最终:一是变频器参数没搞正确,二是IO板接线有误!
我没有现场能力,这一点我得向大家学习!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这三句话相当重要!
工作中也不要抬扛!修变频器要做到心中有数。有把握!

网友A:
的确如此。

网友B:
说得好,就要对自己有信心。信心是建立在扎实的技术与能力之上的。

网友C:
乱搞客户参数没了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嘛。要是碰到复杂参数的,搞丢人家客户参数,人家不找算帐才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所以,不是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把恢复出厂值放在第一位。

网友D:
吃过参数恢复出厂设置的亏,现在修机器基本不会随便动参数

网友E:
如果一直正常使用只是硬件损坏就不要回复出厂了,什么参数都不要改。问用户要拍好的接线图片,模拟一下就好了。不过像通讯控制之类的就没办法了,改了参数记得改回来就行了。至少我这边确定是好的,剩下交给用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这个变频器是用户自己拆下来的,根本没拍照。您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F:
    我一般只动试机参数,交机前全部复原。如果动的参数多了还要做好记录,以免遗忘。

网友G:
!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这三句话相当重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H:
前年经过一台伺服驱动器在没有另存参数(备份)的情况下,恢复出厂了,对我印象非常深刻,也算是经一事长了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