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现在有一个三芯电缆,准备运行单相电流,会产生什么问题,需要穿管。

网友A:
有什么问题,单相就不需要接地保护了?

网友B:
回家拆看,冰箱洗衣机空调.....哪一个不是三芯线用在单相上

网友C:
你是直接做一个回路还是单根线使用??
做一个回路因为电流往返几何值为零,随便用,如果做单根线使用就不能独立套管

网友D:
穿不穿管要看使用环境。

网友E:
我们这的插座电源全部采用的三芯电缆一火一零,一根用于保护接零,且全部穿管布线。

网友F:
三芯电缆,接单相电源,若一芯接相线、一芯接中性线,穿钢管没问题。

网友G: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想把那三条心线当做一相的电力线吧

网友H:
三心线,做一根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I:
当做一根,尽量一般长,不要打弯使用。否则电缆容易发热。

网友J:
只要不是带钢铠的,不穿钢管就没事,否则会导致发热

网友K:
单相电用三芯线很多。

网友L:
这问题问的不那么让人明白

网友M:
三芯线用于单相电流,闲着一颗线两端接PE。这样更安全。

网友N:
单相电缆穿钢管不好。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