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请教

楼主(2018-06-28):
书上说串联一个电阻分压,怎么觉得是并联,初学,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我图是网上找的,如果是24V,应该是串的(步进是5V)
你看看步进说明书,有的可以直接24V的

网友B:
串联是没错,只是你图中的电阻画错了位置;
你的驱动器应当是要5V输入的,NPN输出的在负端串入2K欧电阻降压;

网友C:
图纸有问题,深坑啊!

网友D:
图纸有问题

网友E:
什么书?误人子弟呀!还好能有疑问,上面大神指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书上说串联一个电阻分压,怎么觉得是并联,初学,帮忙解惑一下。谢谢!
你的这个图纸脉冲+方向根本没有构成回路,真按你的图纸接线能够运行那就见鬼了

网友B: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这一句好,上学时师经常说。

网友H:
误人子弟的书,不能相信啊。

网友I:
并联还能分压吗?发现很多写PLC教材书的,用很多次实例都是一样,指令代码还是抄错的。。

网友J:
看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做了十几多年的步进电机和PLC接线,原来是错的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了这本书,我才发现,做了十几多年的步进电机和PLC接线,原来是错的呀

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设备能动就行

网友B:
记住二点就行;
1、步进如果要求信号是5V,PLC上用的DC24V的话,记得串2KΩ的电阻,PLC上用的DC12V的话,记得串1KΩ的电阻,如果是5V,就不需要电阻了;
2、对于NPN型输出的PLC,电阻一定要串在信号的负端,如DIR- PUL-;
 同理,对于PNP型输出的PLC,电阻一定要串在信号的正端,如DIR+ PUL+;

网友L:
我们的直接串在PLC输出点,也不知道是正端还是负端。

网友M:
现在的书就是这样,图都能画错,都不知道有没有审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