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正弦303A 变频器送电报sou稳态过压故障,测量母线电压500多伏,但是面板显示730伏,关键是还显示不稳 一会900多伏一会1050伏,求大师指点,新手刚踏入维修

网友A:
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有问题,先检查采样电路,尤其是采样电阻与运放,再检查温度与电压检测电路,最后逻辑电路与CPU电路。

网友B:
303A大功率的一般都是电阻变值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看到了咸工,二十岁的我刚踏入变频器维修不久,老板说见过您,还去你家做过客,俺们是聊城的,我现在的您的书就是他送我的,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