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8):
反相求和电路输出结果的快速估算

图1 基本电路构成
当R1=R2=R3=R4时,最容易估算出输出值。即1N1+IN2+IN3=-OUT。可由此式快速估算出图2电路的输出值。
图2  当R1=R2=R3=R4时输入、输出结果
反相求和电路的基本电路形式仍然为反相放大器的结构,输入端符合“虚地”规则——这给电路分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每路信号电流均流入“零点”,各分支信号的运算结果互不影响,不存在相互“分流、环流”等现象。其特点:
(1)当某路信号输入电压为0V时,因输入电流也为零,即不对输出结果有所影响,可忽略该路输入;
(2)当数路输入信号的极性相同时,将各输入相加,得到输出结果。图2中的a电路,1V+3V=-3V;
(3)当数路输入信号的极性不同时,将其相减后即得到输出结果。图2中的b电路,3V-5V=+2V;
图3 当R1~R4其取值不等时的输入、输出结果
如图3所示,输入电阻R1、R2、R3不再相等,此时一口估算出输出电压值,有点难度。可以采用化整为零的方法,将其等效为右侧电路,进行分支估算后将结果相加即可,仍然简单。
可以看出,R1输入支路为反相器,R2输入支路为2倍衰减器,R2则为两倍压反相放大器电路,由此可得知输出结果。
显然,输入电值越小,由此形成的信号电流越大,对输出施加的影响也显著。

估算,在检修中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1)确定报警故障信号来源;
(2)由虚断、虚断判断放大器好坏;
(3)由输入、输出值的简单估算,判断属于放大器偏置外围电路或前级电路的故障。

模拟电路,真的难懂难修吗?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8年6月28日

楼主:
图3有错,更正如上。

网友A:
博大精深

网友B:
叠加原理,对偶,都是能简化电路的,电路基础里面有不少简化电路的方法。

网友C:
    学习了,很直观,很好理解,谢谢咸老师!

网友D(2018-10-16):
变频器维修,模拟电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很多检测电路都是基于运放电路来实现的,和主控之间采用光藕隔离通信控制。
电机电流大多都采用霍尔传感器取样反馈,同样是运放前期处理后,送给AD芯片,最后送给主控芯片。
总之,模拟单元电路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可取代的。在高端的DSP芯片也不能直接处理模拟量信号。
正所谓各尽其职,分工不同而已!
楼主的介绍很直观,也很好理解!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