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wincc7.0通过pc Access和s7200pc/ppi连接,客户机测试状态一直是关闭,尝试打开就报错,网上找的那些解决办法都试了试还是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知道原因的,谢谢。

网友A:
WINCC7.0的还没试过,用6.0的是可以。我们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你在6.0版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这是第一次用wincc,之前一直用的是昆仑通泰的mcgs对西门子的组态软件不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你在6.0版本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我这是第一次用wincc,之前一直用的是昆仑通泰的mcgs对西门子的组态软件不了解
没有遇到这个。

网友B:
我之前做过这个通讯。。也会报错,原因是从网上下的软件里有毒。看看这个贴子对你有没有帮助。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7689&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