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的疑惑

楼主(2018-06-29):
一直采用置位复位来做顺控程序,未曾用过SFC编程。
今天看见居然有人把“SFC”做到了触摸屏里面,不知道是不是画图来的先不管。
请教下用SFC的,比起置位复位指令,有什么优缺点?
还有,如果在同一时间,能否可以有多个S步进位在运行,比如S1转到S2后,不复位S1行不行?
试写了下SFC,发现比较繁琐。

网友A:
我倒是比较喜欢用SFC,关键是急停、故障后的处理比较麻烦。

楼主:
是不是写在梯形图里面批量复位

网友A:
对的,很烦这项

网友B:
SFC还是比较好用的,只是你不太会用。一般S0-S9做为一条流程的起始,在梯形图中 SET S0流程导通后S0自动复位,这有个问题尽量不要让 SET S0的条件一直导通。细节的地方有很多。SFC很直观。
m8040  禁止转移
M8046   STL动作
M8047   STL监视有效

还有S900  可以做报警元件用,还有只要几个辅助继电器可以很轻松的做报警系统。
举个栗子
用ANS ANR指令
S900-S999 有报警时有个辅助继电器会报警
以下是相关辅助继电器
M8049  信号报警器有效
M8048  信号报警器动作
D8049  on状态最小编号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问题是人家已经帮你设计好了,可以直接用,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警跟SFC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C:
明显的优点时 转到下一步时原执行的S会自动复位,不需要另一个RST .可以同时激活多个步多个分支。同时进行。屏上肯定 是画上去的,对应了程序中的步。只适合小的控制。大了怕是画不了 看的眼花

网友B:
SFC  要用S元件,PLC提供了报警方面的服务,刚好也是S元件(S900),楼被我整歪了

网友D:
这不用考滤双线圈的事,我上次写了个10000多步的程序,全程就两个定时器重复使用,爽得一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么请问转移下一步的时候,如何使当前步不复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可以在不同的步里放同一个定时器咯,相对转移条件都是同一个定时器的话,岂不是要考虑的联锁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转移下一步的时候,如何使当前步不复位呢?

请使用HOLD(保持步)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建个梯形图块,所有要一直跑的程序都放到那里。
在不同的SFC块里可以使用相同的M T C Y,上下相连的两个块会有一个都导通的周期,所以T用时不要相临SFC块使用一个。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倒我了,顺续控制是做完这一步转下一步,如果有个步需要单独在转另一步时做为单独步执行。我用达我是这样。不过话说回来,大多时间我还是只用S 用置位复复位 因为直观,弄SFC不太直观

网友F:
菜鸟勿喷。

用SFC不如用MOV K1 D0

= D0 K1  。。。。输出

          条件完成后 MOV K2 D0
= D0 K2。。输出、

条件完成 MOV K3 D0

这样感觉好些,也直观,直接看D0值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菜鸟勿喷。

用SFC不如用MOV K1 D0

= D0 K1  。。。。输出

          条件完成后 MOV K2 D0
= D0 K2。。输出、

条件完成 MOV K3 D0

这样感觉好些,也直观,直接看D0值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SFC更加直观: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菜鸟勿喷。

用SFC不如用MOV K1 D0

= D0 K1  。。。。输出

          条件完成后 MOV K2 D0
= D0 K2。。输出、

条件完成 MOV K3 D0

这样感觉好些,也直观,直接看D0值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SFC更加直观:

就喜欢??你的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菜鸟勿喷。

用SFC不如用MOV K1 D0

= D0 K1  。。。。输出

          条件完成后 MOV K2 D0
= D0 K2。。输出、

条件完成 MOV K3 D0

这样感觉好些,也直观,直接看D0值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SFC更加直观:

就喜欢??你的回复~~~~~~

喜欢的竟然连个赞都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菜鸟勿喷。

用SFC不如用MOV K1 D0

= D0 K1  。。。。输出

          条件完成后 MOV K2 D0
= D0 K2。。输出、

条件完成 MOV K3 D0

这样感觉好些,也直观,直接看D0值就知道走到哪一步了

SFC更加直观:

就喜欢??你的回复~~~~~~

喜欢的竟然连个赞都没有
你家小孩儿有没有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