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触摸屏的问题,现在用的是西门子700ie的屏,型号是6av6 648-0cc11-3ax0,用的挺好,但是业主爸爸又有了新花样了,要求屏幕能导出里面的记录数据(液位,温度,压力还有电机的启停等),最好是能用U盘,不行的话,用笔记本电脑连USB接口也可以。这下懵了,不懂这个数据导出,麻烦大家不吝赐教,这个屏幕可以做到上述要求吗,如果不行的话,需要换什么屏,PLC是200smart的SR20,用MPI电缆进行通讯,如果换屏的话最好也是7寸的,不用扩孔。

网友A:
7寸国产屏多的是,开孔大部分都是192*138

网友B:
USB导出的话需要屏有USB口,USB口还有两种,一种是host另一种是啥来着忘了,只有host类型的USB口可以导出数据,具体你得看你屏的资料,支不支持数据导出都在这个USB口上,至于用电脑导出的话,没搞过,不行就装个组态软件多收点钱得了。
具体到处方法就是在触摸屏软件上找数据记录或者历史数据之类的菜单,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可以选择记录数据的地方,一般是U盘或者屏自身内存,选择U盘,然后选择多久记一次数,记哪些数,很简单的,好一点的还支持一键导出数据,研究研究吧,不难

网友C:
直接用威纶触摸屏吧,数据存储在存储卡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可以上个便宜的组态软件,平时黑机,导数据的时候再开屏幕。人机也可以导,但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E:
直接换富士的TS1070I触摸屏,这样你可以:
通过U盘保存数据,或者是通过编程软件导出数据为CSV文件,或者通过编程软件附带的功能远程读取,或者是你通过使用富士免费提供的动态链接库使用高级语言访问触摸屏。

网友F(2018-09-29):
可以加一个云盒子,走物联网的模式,把数据备份到云上,随时下载呢

网友G(2018-11-04):
大神真多   真是个好环境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