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怎么输入指令?

楼主(2018-06-29):
见上图,直接在指令框里输入TRAN,点确定,则提示指令的输入格式有误。
而点帮助,出来的对话框中搜索TRAN,点确定后却可以用.
这是闹哪样?是我不会用,还是软件太坑爹?
气的我想砸电脑,每次一输入就报错!
很简单的程序

网友A:
没有输入完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上图,直接在指令框里输入TRAN,点确定,则提示指令的输入格式有误。
而点帮助,出来的对话框中搜索TRAN,点确定后却可以用.
这是闹哪样?是我不会用,还是软件太坑爹?
气的我想砸电脑,每次一输入就报错!
很简单的程序
请依据下图方式输入:
或者直接键入TRAN后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美,问题解决。
只是疑惑的是,TRAN难道不算应用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美,问题解决。
只是疑惑的是,TRAN难道不算应用指令?
SFC专用指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上图,直接在指令框里输入TRAN,点确定,则提示指令的输入格式有误。
而点帮助,出来的对话框中搜索TRAN,点确定后却可以用.
这是闹哪样?是我不会用,还是软件太坑爹?
气的我想砸电脑,每次一输入就报错!
很简单的程序
请依据下图方式输入:
或者直接键入TRAN后回车。
TRAN还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