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东元变频器上电报comm通讯故障  确定主板问题  有大神指导下怎么解决吗

网友A:
主板问题?我遇到几台 换个几个面板

网友B:
查下主板5V供电是否偏低。若正常,查主板MCU工作三要素是否满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主板问题  对换过了   面板好的  换了主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   修电路我还不算入门  只能检测元件的好坏   复杂的就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