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软件打不开程序

楼主(2018-06-29):
 works2软件打不开原来的程序,打开以后出现上面的图片,但是可以新建程序。软件已经重新装了2次,还是一样的结果。各位神帮忙解决一下!1

网友A:
请给出三菱哪款PLC的程序打不开?打不开的三菱程序是用哪个软件版本编程的?

网友B:
先新建一个程序,如果能建说明软件没问题,可能是原程序的问题。。如果不能建,那肯定是软件安装时出问题了。只能换个版本或电脑系统问题了。。

网友C:
原来的文件是哪种保存格式?单文件格式还是工作区格式?

楼主:
已经搞定了,安装时360没关。中途才想起关的!

网友D:
360着软件竟然还是有人用。

网友E:
早就完全卸载360这个流氓,上次害的我重装系统

网友F:
程序传上来我试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程序传上来我试下;

SIR,人家已经搞定了,你应该这样说,程序传上来让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