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一台麦格米特变频器上电报EER.10V,说明书上是说+-10V接地,厂家说是主板坏了。。有没大神遇到过。

网友A:
看一下正10V接到哪里去了,或正10V是从哪里来的,顺藤摸瓜,检查沿路元器件是否有损坏或短路的地方【采用隔离法】,看看能有收获否?如果CPU坏了就得换主板了,

网友B:
不接任何外接设备,单通电有这个显示基本就是主板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检测端子上10v跟GND是有10v电压的,下一步该怎么排查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量着端子上有10v的电压,现在是要沿着这个+10V的端子往带CPU的主控板上查过去吗?

网友C:
主板问题 主板上面有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