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9):
电脑安装WIN7 64位专业版,前期安装了 博图V14SP1professional、使用正常,后安装了S7MicroWIN SMART v2.3.0.2,打开该软件后再打开STEP7出现错误提示,这两个软件是否有冲突?

网友A:
应该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卸载了V14和200SMART,用小红伞清理了注册表,然后重新安装V14,授权后使用正常。安装200SMART,打开使用正常,再打开STEP7又是错误提示……准备200SMART降个版本试一试。

网友B:
我这安装了TIA V13SP1和SMART V2.3版本,都正常使用

网友C:
按理说一家公司的产品应该不会。我计算机上是wincc7和smart200,没有冲突。博图没装,没有验证就不好说明了。

网友D:
记得以前有人说安装顺序问题,200和step7,先安装200再安装STEP7,楼主先装smart在安装博图试试吧

网友E(2019-04-11):
我的电脑win10 X64系统,装的博图V14和smartV2.3使用都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