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电流和设备电流总和对不上?

楼主(2018-06-29):
下方抽屉式总电源的抽屉,电流表是9.7A没问题。 上方伊诺特电流表才0.3A 。啥情况》》》》

网友A:
要么测量精度不同,要么测量点不同。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测的是一相电呀。

网友C:
检查CT变比设置的对吗?

网友D:
所去观察点不同

网友E:
电流互感器倍率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F:
CT变比设置的不对。

网友G:
测量位置、倍率,检查或核对,注意安全。

网友H:
信号输入要求一致吗?

网友I:
是否存在RLC情况,或者相序不一样

网友J:
这个可以用钳形表实测一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K:
确定是否是检测的同一回路
确定两个CT变比及设置

网友L:
如果测量线路和变比没有问题,那就是这种表计精度太差,扔了换好的品牌

网友M:
表的参数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