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指示灯发热,不亮了。

楼主(2018-06-29):
不知道啥原因。虽然换一个就好了,想知道为何。求指教 AC220V

网友A:
LED灯珠短路了

网友B:
一个整流桥,一个电阻,两个LED灯珠。一般LED灯珠坏的比较多。

网友C:
低成本阻容限流电路,只要元器件质量过关可靠性相当高,你这个是器件质量问题

网友D:
阻容降压,整流桥,LED灯珠。整流桥或者灯珠击穿都会不亮且发热。万用表一测量即可知道是哪一部分的故障。

网友E:
阻容降压成本是低,但是一点保护都没有,不喜欢这样的设计。指示灯设计成24v的就问题少多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用24V的指示灯就要加个电源呢,所以直接用220V了

网友G:
应该减小电容量,

网友H:
很多小家电多用这种阻容降压的低成本方案

网友A:
阻容降压这个是最常用的,LED的指示灯比辉光泡指示灯醒目多了

网友I:
这个黄色的标记不像是电容

网友J:
测一下LED什么情况?
可能性也是最大的!

网友K:
发热是什么位置(元件),注意安全;
可测量LED是不是好的。

网友L(2021-06-25):
大家好:
  我是深圳市巨能光电有限公司 业务员:苏蒋。 看到贵司精美产品想为您推介我司LED灯珠,我司15年专业打造LED灯珠。主营:贴片LED灯珠、直插LED灯珠、2835灯珠、505RGB等各类紫光产品(纯金线打造质量保证)。咨询电话;15012566437.请大家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