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就是配电房里的那种,能带负载关电吗?我没高压证就想了解下,谢谢啊

网友A:
按断路器的名称,是可以分断负荷的;
按通常的操作,如果(就近)有分开关,则先断开分支开关(断路器)。

网友B:
按照正规流程,计划停电的话肯定要先切掉负载再关的。

网友C:
断路器是可以切断负载的,先操作断路器,后断开隔离开关。

网友D:
可以带负载的,厂里都用这个直接启动大功率电机。

网友E:
应该可以,最后分级来断开,逐级来分断

网友F:
万能断路器本就是负荷开关,当然可以带载的。

网友G:
开关容量够就行

网友H:
看清楚名字:断路器
既然叫断路器,就证明可以随时断路(切断负载通路),不管带载还是不带载!!断路器过载还自动跳闸呢!!

网友I:
嘻嘻,即使能带载分断。那也就是造成一次拉弧灭弧的过程,断路器的触头就要被烧一次哈。正常状态,停止负载,逐级分断开关。尽量在零负载下分断。省触头。

网友J:
可以
还是有前题的
容量问题要考虑
不过不是特殊情况还是不要带负荷拉闸
合规性问题!安全问题都有!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