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怎么不计数?

楼主(2018-06-30):
JK48计数器怎么设置,按说明书怎么无法按出设置的画面?

网友A:
不是要按住》键10秒才能进入功能设定吗。你按够10秒没

网友B:
仔细阅读说明书 按要求操作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吊线接的

网友D:
说明书呢?发来看看先!

网友E:
有说明书吗?查查。

网友F:
看样子是在用的,可能还是外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G:
有些计数器功能比较多,看看工作模式有没有选对。

网友H:
检查一下传感器看看怎么样了?换个看看

楼主:
现在已经搞定,谢谢各位

楼主:
选30-z,z选1,开始一直按不出z的画面,后面才明白,z是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