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深圳泰立信变频器T L8000显示E16是何故障?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求有此变频器资料者赐教。

网友A:
这是短路报警:
1、首先,如果是带着负载起动报E16的话,你把负载摘了再起动变频器,看看还报不报。如果不报了,那你就检查电机的线,从变频器到电机接口那条线,有没有漏电,短路。对电机的出口处仔细检查!如果都没事,那就进一步看看电机了。

2、如果摘了负载还报,那就只能是变频器本身了,查查IGBT的静态电阻平衡不?如果真是IGBT示了,那就得进一步检查变频器驱动电路的六路波形。一般IGBT坏了的话,也连带驱动电路损坏!

楼主:
是空载,刚一通电,显POFF,马上显E16,然后再听到大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测直流母线电压正常。静态测IGBT电阻一致性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短路报警:
1、首先,如果是带着负载起动报E16的话,你把负载摘了再起动变频器,看看还报不报。如果不报了,那你就检查电机的线,从变频器到电机接口那条线,有没有漏电,短路。对电机的出口处仔细检查!如果都没事,那就进一步看看电机了。

2、如果摘了负载还报,那就只能是变频器本身了,查查IGBT的静态电阻平衡不?如果真是IGBT示了,那就得进一步检查变频器驱动电路的六路波形。一般IGBT坏了的话,也连带驱动电路损坏!
还没运行就报E16。您有说明书资料吗?请教如何消除报警信息,面板可操作。也可复位,不过二三秒就恢复显E16。

网友A:
没有说明书,那这个就不好说了,也有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是霍耳坏。仔细查查吧。

楼主:
两个霍尔组件插线拨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B:
一说系统干扰,一说通信故障,不知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