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哪位朋友维修过这类灯,现象,就是不亮,按稳压器标识要求输入直流电源后也是不亮。驱动电压有那么那么宽吗?一个要求是直流14到40V另一个要求是24V到85v怀疑驱动电压在直流60V以上。原稳压器估计里面都设置了定时
[和保密upload=jpg]/uploadImages14/4a8b04c0cb8269d3934cbe548033a77c00a003bd.jpg#IMG_20180630_110857.jpg[/upload]

网友A:
这个LED灯,灯烧了吧。

网友B:
电压那么宽了,很少会点不亮的,只是亮度大小问题

网友C:
设计了保密这个人家有知识产权,至于设计了定时只能说领导层或者技术人员太贪婪,那种企业倒闭是必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了保密这个人家有知识产权,至于设计了定时只能说领导层或者技术人员太贪婪,那种企业倒闭是必然
这是一个灯的电源 佐面是220V输入 右面是输出 中间的八爪 可能是定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了保密这个人家有知识产权,至于设计了定时只能说领导层或者技术人员太贪婪,那种企业倒闭是必然
这是一个灯的电源 佐面是220V输入 右面是输出 中间的八爪 可能是定时,
下面又是一个灯的电源。原件被固化,参数可能是假的 有意误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了保密这个人家有知识产权,至于设计了定时只能说领导层或者技术人员太贪婪,那种企业倒闭是必然
这是一个灯的电源 佐面是220V输入 右面是输出 中间的八爪 可能是定时,
不会吧,这个芯片应该是PWM芯片,恒流输出控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了保密这个人家有知识产权,至于设计了定时只能说领导层或者技术人员太贪婪,那种企业倒闭是必然
这是一个灯的电源 佐面是220V输入 右面是输出 中间的八爪 可能是定时,
不会吧,这个芯片应该是PWM芯片,恒流输出控制用
请您分析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应该是直流多少伏?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了保密这个人家有知识产权,至于设计了定时只能说领导层或者技术人员太贪婪,那种企业倒闭是必然
这是一个灯的电源 佐面是220V输入 右面是输出 中间的八爪 可能是定时,
不会吧,这个芯片应该是PWM芯片,恒流输出控制用
请您分析一下它的输出电压应该是直流多少伏?
那个电源里头我看也没有三级管或者是可控硅呀。他是如何完成恒流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芯片估计类似于TOP22之类的芯片,内部集成功率管

网友D:
   这种没有定时控制,八脚芯片应该是PWM控制芯片,现在不亮可能是LED坏了,也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坏了,请检查。

网友E:
这种LED灯珠内部是多个LED串联并联,不亮了很可能就是灯珠坏了,一个破LED驱动电源不至于还给你整个程序定时报废。至于你说的电压范围很宽是可以的,因为LED属于恒流型负载。

网友F:
楼主这个可是标准的LED灯驱动板,根本不会有人在这个板上再搞个定时器,标准件很便宜,加了定时器就是非标件价格会翻倍,换你做厂家都不会这么做,这种LED灯早期的由于技术问题,比较爱烧灯珠,后来出的都比较耐用

网友G:
那个芯片就是一个恒流驱动
这种不可能设置定时吧!
就一个LED灯有必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H:
想多了吧

网友I:
回复 楼主:
那个是开关电源芯片  这个又不值钱  搞个定时。。。  你这些都不是好灯  驱动电路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