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30):
转速表的倍率值是代表什么,怎么设置?

网友A:
也对转速表不了解。
楼主或可提供型号、或者实物图片,供了解者识别。

网友B:
因为转速测量的传感器每周脉冲数都不一样,为了让表的使用具有通用性,所以,都设置一个系数参数,这样,不同的脉冲数传感器就都能通过倍率参数修正,统一到rpm单位下显示了。这也就是智能仪表优势。

楼主:
你好怎样设置,设置的标准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根据传感器的脉冲数,由频率变成rpm的计算。二次仪表的说明书里应该有详述。

网友C:
没有说明书?
这个就是一个电信号转换的
我们测量转速的仪器没有什么设置的
开机即可使用!

楼主:
具体是怎么设置的?说个例子最好。

楼主:
你好!
具体是怎么设置,最好举个例子。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继续追问回答我贴的楼主。
我怎样继续追问回答我贴的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是怎样设置的,可以说个例子吗?

网友B:
想点对点的交流,就在他的发言下面找“引用”按钮,然后,点击“引用”就可以了。

要什么例子?比如说,日本小野的手持式发动机转速测量计,在它的机身背面有一个转换旋钮,“*1/*2/*4”,根据不同的发动机转一圈点几次火,自行设置*几,就能测试出实际的转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点对点的交流,就在他的发言下面找“引用”按钮,然后,点击“引用”就可以了。

要什么例子?比如说,日本小野的手持式发动机转速测量计,在它的机身背面有一个转换旋钮,“*1/*2/*4”,根据不同的发动机转一圈点几次火,自行设置*几,就能测试出实际的转速了。
你说的有点高深,我有点搞不懂。

网友B:
回复 楼主:
自学,需要动手试,来演着自己的理解或他人给的指导。包括书里的知识。动手试,其结果特别说明问题。别人讲不明白,通过自己动手来感知,立马就理解了。

网友D:
你将产品说明书发上来,或许更有针对性
版主说的很好理解
转速表,必然是测量圆周运动的物体单位时间转过圈数,有每秒?转,没分钟?转。
测量的传感器有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旋转编码器等。
转动的物体经过检测器件的检测感知到其在转动,检测器件发出信号给转速表,转速表经过计算给出物体的转速。
那么旋转物体转动一周,检测器件能发出多少的信号?1个,还是10个,或是200个,这个数据就是版主说的“转速测量的传感器每周脉冲数”
怎样在转速表上设置,参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