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负载。

楼主(2018-06-30):
1.继电器plc输出电流2A,是单点还是全部点总共才2A?比如com点,下面好几个有y输出点的啊。2.能否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上面有详细参数。

网友B:
具体什么品牌、型号?
三菱的FX3U等继电器输出是每个点2A,总的是8A。

网友C:
接触器还有大小之分,没把握就加中继

网友D:
驱动接触器是没有问题的,正常是加继电器的

网友E:
继电器的是单点最大2A;
每个公共端不能超8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的是单点最大2A;
每个公共端不能超8A;
能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吗?触头为12安负载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还有大小之分,没把握就加中继
就常见的正泰接触器,控制12安大小的电流。接触器本体不大。

网友F:
能直接控制接触器,但一般都加继电器过度,毕竟PLC里继电器损坏更换麻烦……

网友G:
PLC的开关量输出,最好加一个总监驱动环节。对于继电器干触点输出形式,可以直接驱动接触器的线圈。电流取输出的中值即可。

网友H:
一般主回路50A及以下规格(线圈DC24V或者交流100V以上250V以下,超出250V请外加继电器)接触器可以直接驱动,超出此类规格请外加继电器

网友E:
220V线圈的直接带是没问题,但万一坏了拆开PLC换继电器要比外加中间继电器的更换要麻烦的多;

网友I:
单点电流2A内,接直流可以每问题。交流请外加些中中转

网友J:
不建议直接驱动交流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