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解释一下伺服电器原理

楼主(2018-06-30):
分析一下是怎么工作的,这些无器件有什么作用,不懂

网友A:
Y电容,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B:
变频器也是这种电路控制结构。伺服和传动控制,一个是控制旋转电机,一个是既能控制旋转电机,也能控制位置。过去老的说法,一个叫闭环传动控制系统,一个叫位置随动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