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初次接触三菱 GX WORKS 2 里面的FB编程,PLC选FX 3U的,现编译后出现错误信息,请问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次接触三菱 GX WORKS 2 里面的FB编程,PLC选FX 3U的,现编译后出现错误信息,请问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ERROR=0认为有错误要提问?现在编程门槛是太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初次接触三菱 GX WORKS 2 里面的FB编程,PLC选FX 3U的,现编译后出现错误信息,请问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SIR:你贴图并不表示其有错误,有没有错误请看状态栏左下角:

你的贴图只是系统告诉你目前系统分配内存的使用情况,例如如果你定义了变量,那么系统中会告诉你使用了多少系统资源,请你记住:ERROR才是错误,INFORMATION只是系统告知你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

网友C:
回复 楼主:
估计你认为错误,是认为FB显示为红色吧,那是因为你没在主程序中调用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