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前限和后限开关信号是写入M8343和M8344。如题。

网友A:
往前碰到前限开关自然停止,同样后限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前碰到前限开关自然停止,同样后限也是如此
如果前后限接反了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撞坏得了!!
撞坏了或者卡死不动伺服报警也不动了

网友B:
旋转方向的极限碰到,则减速停止,如果极限接反,虽会碰到但不是旋转方向对应的信号,指令不会停止。

楼主:
我这边有个床子,上面有个伺服头子老是走过头把夹子给撞坏了,程序里就一个定位,一个回原点,不知怎么会撞到,完全无视前限的存在。

网友B:
查看下这个极限是接到PLC还是伺服。手动碰下极限,看这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这个极限是接到PLC还是伺服。手动碰下极限,看这信号是否正常。
是正常,按压前后限plc中两个输入口点亮,用它们驱动m8343和m8344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有个床子,上面有个伺服头子老是走过头把夹子给撞坏了,程序里就一个定位,一个回原点,不知怎么会撞到,完全无视前限的存在。
走过头是正常定位,还是回原点时发生的,如果是回原点,要用DSZR指令,这个指令是要两个信号,一个近点狗信号,一个零点信号,这样才会碰到极限再回来重新找原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前碰到前限开关自然停止,同样后限也是如此
如果前后限接反了呢?
能修改程序就都将其加进去

网友D:
速度太快,可以把速度放低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怕是Z相脉冲零点与近点比较接近而导致伺服电机多回一圈或少回一圈。
有没有人用的是这种回零方式,这种问题多不多发?
敲击了近点撞块,改变了近点位置,撞床子发生几率要小很多,但还是有。
是这个近点位置问题吗?别人都说不是。让我换驱动器来者(PLC已换没效果)。
PS:是定位时撞了。JOG运行碰到前后限能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