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MCGS触摸屏和永宏PLC通讯不上,大神帮帮忙,自己按上面的图设置也不行,PLC 的RX灯闪烁,TX不亮

楼主:
图怎么上传不上去

—————————————————
选择图片之后点上传,再点确定哦

楼主:
哪位能帮忙付费联系方式QQ453704695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GS触摸屏和永宏PLC通讯不上,大神帮帮忙,自己按上面的图设置也不行,PLC 的RX灯闪烁,TX不亮
来几张照片看看你的硬件链接、软件配置!!!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都对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