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不同品牌的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能不能匹配使用?

网友A:
通常是不匹配的。

网友B:
除非是仿制品,基本是不能的。

网友C:
基本上不配的,除非是定制的吧

网友D:
因为数据线接线方式、编码器数据格式等等大多数不匹配,也就是不能随意匹配

网友E:
有的行,有的不行。比如西门子的S120可以和第三方的伺服电机配,而且很多的公司都有类似的产品。有的不行。要具体的看伺服驱动器的选型手册。

网友F:
估计不行的多吧。

网友G:
实话是说,真的没试过,理论上只要相关的数据匹配应该可以吧

网友H:
基本不行的!

网友I:
呵呵;大多是不行的;不过有些本来就是按另一品牌生产的,会出现完全兼容的情况;

网友J:
直线驱动器,可以匹配其它品牌电机的,直线,旋转,DD马达都可以

网友K:
数据通信的不可以,功率差的大的不可以,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数据通信的不可以,功率差的大的不可以,一般的都可以。
是一般的都不可以;

网友L:
主要是要考虑驱动器是否能识别电机的编码器;工作电压是否匹配等等;日系国产的常规伺服大多不能接第三方电机,主要还是因为编码器不能识别,当然也有,我用过的,高创的驱动器就可以。很多欧美系的伺服驱动器都可以带第三方电机,比如Kollmorgen的AKD、S700、S300,Parker的C3,Siemens的S120,Copley,elmo等等,不过调试过程相对日系国产伺服要繁琐些,首先得在驱动器中配置电机参数,然后寻相位角,参数自整定,再通过驱动器调试软件自带的示波器,优化性能参数,比如各个环的PI值,前馈,滤波器等等;

网友M:
国产的大部分可以更换,编码器接头重新接。通讯型编码器不好更换。
前一段一个西门子50多千瓦的异步伺服电机用一个国产伺服驱动器代替。编码器正弦波2500线的,用个转换器转成常规方波。国内很多伺服厂家不做电机,电机厂家不做伺服。
汇川伺服编码器是通讯协议,不好替代

网友N(2018-08-31):
no,每台伺服驱动器都有配套伺服电机,不能像变频器那样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