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叫什么东西,哪里有卖

楼主(2018-07-01):
如图,喷码机上用的,可以上下和前后微调,就像一个架子,不知道哪里有得卖,叫什么名字,知道的给我回复一下了,谢谢

网友A:
机器上没有商标的?哪个牌子厂家产地?按照这些信息百度搜

网友B:
t宝,用相机照一下就行。

网友C:
微型滑台,手动微型滑台。

网友D: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手动模组?

网友E:
找喷码机厂家应该就用了,调整喷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