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锁紧装置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7-0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锁母,还有和锁紧垫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叫做紧定套

网友B:
呵呵,楼主还漏掉一个垫片,那个垫片配合你那螺母才能达到防止松动

网友C:
全称是轴承紧定套,如下图所示,专用于自调心滚子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紧定套内孔是锥形还是外圆是锥形的,是不是配套的轴承内孔也是锥形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紧定套内孔是锥形还是外圆是锥形的,是不是配套的轴承内孔也是锥形的?
配套的轴承内孔也是锥形的,轴承型号后缀带K字母。

网友E:
我们经常用的轴承,图形名称紧定套;
配套轴承后缀带K,例如1217K

网友F:
你得配图上的止退垫圈。

网友G:
这种装置主要用来配合滑动轴承调整间隙用的。

网友H(2018-08-26):
引用 网友G:
这种装置主要用来配合滑动轴承调整间隙用的。

机械原理简单,稳定,操作很方便,维修也简单,在滚针中应用的多

网友I:
紧定套是带锥形孔的轴承在圆柱轴上定位时最常用的部件,因为这种轴套可用于光轴或阶梯轴。

轴承套圈的锥度设计,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安装、拆卸方便,提高效率,降低机械的维护成本。通俗的说就是为了安装方便就使用紧定套,为了拆卸方便就使用退卸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