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plc

楼主(2018-07-01):
用运动控制指令实现了轴转动的距离,如何复位

网友A:
。。。。。 调用个绝对移位指令,回零点。就复位了。

网友B:
1200有专用的回零指令啊,一共就那么几个指令多玩玩就会了。建议楼主了解一下Z相脉冲回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最好不要这么用,绝对位移到零点和回零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能咱们理解楼主的意思不一样吧。

           回到开始运动的始点,无外乎两种方式:回绝对零点(参考点)

           绝对位移到 0.0 点 。

           看具体实际应用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