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级调速怎么控制的

楼主(2018-07-01):
请分析一下电路图,工作原理,二个二级管是什么来的

网友A:
VD是双向触发二极管,C两端电压的高低控制双向可控硅开通角的大小,

网友B:
这个是最经典的调压器啊,很多的风扇调速都是用这个

网友C:
2楼说的对,就是通过电位器和二极管改变可控硅导通角的大小来控制灯的亮度。

网友D:
可控硅和触发二极管

网友E:
触发二极管?是光控的线性的?在可控硅智能模块里的触发,也是用这个实现的。体积,可靠性,线性都很好。

网友F:
就是通过调节电阻值从而改变C的电压上升速度,C的电压直接控制VT的开启时间

网友G:
网上很多的,通过电容充电来延时导通

网友H:
通过电阻调节电压,来控制双向二极管的导通。

网友I:
哪个是触发二极管DB3

网友J:
就是移相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