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1):
萌新问下基本问题:
电压不稳与电流不稳有什么区别?怎么去定义究竟是电压不稳还是电流不稳?请高人说通俗点 表情  出现后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都说供电电压是多少的,民用的220V,工业的配电室低总出来是400V左右。稳不稳定通常是指电压,所以有稳压电源。电压不稳了,同一个设备,电流还会稳吗?

网友B:
问的有点莫名其妙;
你接的什么负载?

网友C:
问题没有具体条件,就太泛泛了。回复这类问题,漫无边际。

一般情况,针对供电电源的话,电压不稳,是说的公共网侧,出现这类问题,主要是电网供电容量太小了(或者说负荷太重了)。需要增容。而供电电网的电压没问题,负载电流不稳,说明你的设备带载能力太小了,或者说负载太重了。

如何解决?那就是增加电网的容量,或者增加设备的带载能力。

网友D:
一般说得是电压不稳,

网友E:
电流不稳,你先看看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如果电压稳,说明你设备负载有问题。如果电压也不稳,检查上一级供电。如果是突然电压不稳,基本上上一级供电造成。

网友F:
也没有过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如果是指电网电压,若空载时即电压有波动,或可称为电压不稳;电压的波动,可引起负载电流的变化。
另一方面,假设市电电压稳定,负载的变化(电流变化),由于变压器、导线的阻抗等,亦可能引起电源电压的波动(某观察点)。

楼主:
电压不稳就是供电设备的问题  电流不稳就是用电设备的问题 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B:
如果你的负载属于恒流性质的,你再考虑电流是不是稳;

网友G: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下马拉大车就属于电压不稳
小马驼着很多东西一会儿走上坡一会儿走下坡属于电流不稳
这个属于两个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