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编码器的选择

楼主(2018-07-02):
智能车编码器该如何选择?下面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项。

一、选择电压
1)3.3V  2) 5V
根据您的设计选择适当电压。5V的要比3.3V的更抗干扰。

二、输出接口
1)ENC 正交输出 2)ENC 步/方向输出
正交输出应用广,在工业上比较成熟。步/方向输出容易理解方向判断。各有优点。

三、输出线数
线数越高,精度越高。比如100线跟200线:100线的是每100个脉冲就代表转过一圈,200线就是代表每200个脉冲就转过一圈。

四、安装尺寸
必须注意轴径、安装孔尺寸和排线长度满足设计要求。如果重量轻,尺寸小那就更好。奥凯特微型编码器尺寸只有15*16.5。

五、转速
高转速建议使用低线数。不然信号频率太高超出编码器的信号输出范围。

下面是智能车编码器常用方案的优缺点:
光电码盘(相对没那么稳定,体积很小,重量小,很便宜,不抗粉尘,震动)
普通旋转编码器(稳定、体积大,重量大,但是比较贵)
mini编码器(稳定,体积小,重量小,但是非常贵)

网友A:
编码器才100或者200线?太少了吧?够用不?反正我选,最起码要360线,而且最高时要选5000线。都不太够,但不敢再选高了,怕硬件电路的速度不行。

网友B:
先说你的智能车是什么
编码器的选择,关键的几点没见到
1.电路接口匹配,2.安装匹配,3.根据精度要求,接收器频率选脉冲,4.根据前3点综合选择性价比高的大路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才100或者200线?太少了吧?够用不?反正我选,最起码要360线,而且最高时要选5000线。都不太够,但不敢再选高了,怕硬件电路的速度不行。
看需要选择,用过10线的
看最后一句,可以看出您在选择时不预先计算编码器的下限与上限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123,楼主都提到了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看似都提到了,3.3v的你见过,5v比3.3v抗干扰,为啥不用24v
如何选?线
高转速建议使用低线数。不然信号频率太高超出编码器的信号输出范围。
你要是说接收器可能收不到还信,超出编码器的信号输出范围就是瞎扯。

微型编码器尺寸只有15*16.5,你能想象是个什么形状吗
软广水平太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的意见。看样子科普不到位啊。 迷你编码器,用在智能车上的。哪有用24V的?那差分的还更好。请看清楚标题。智能车转速可达上万转,你如果搞个4096的,你看有几款芯片可以输出?所以建议选256等低线数的。接收器是用户自己考虑的东西,不需要我们提醒。关于尺寸,直径15,高16.5,轴直径为3 。属于语言描述过于简略。

网友B:
所以请先介绍智能车
mini编码器工作原理
或许未来会用到

网友A:
10线的?那还用编码器做什么?接近开关10线的频响也够了。接近开关多便宜呀?另外一般的高速脉冲接口频响100kHz至200kHz是上限,就比较安全了。否则高速脉冲的硬件电路成本就太高了。所以要控制上限。

为什么不用低下限的脉冲信号?主要是考虑瞬态的数据精度需求是否够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低频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实也是普通编码器。只是尺寸小点。您想下15的直径,比一角的硬币还小。主要应用于一些对体积小质量要求轻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线的?那还用编码器做什么?接近开关10线的频响也够了。接近开关多便宜呀?另外一般的高速脉冲接口频响100kHz至200kHz是上限,就比较安全了。否则高速脉冲的硬件电路成本就太高了。所以要控制上限。

为什么不用低下限的脉冲信号?主要是考虑瞬态的数据精度需求是否够用。而不仅仅是作为低频检测。
本来是勇敢接近开关+自制标志码盘就可以了,但人家要高大上富而美,干嘛和钱过不去呀。
我一般在选用编码器时,先问清楚,控制精度,传送比等信息,计算出需要的编码器下线脉冲数。
再问清接收器的响应频率,编码器最高转速,算出需要的编码器上线,结果必须是下线<上线,否则数据提供有误,或要求不合理。
然后查编码器资料,像楼主这个上万转的编码器,还真没查到。

网友B:
回复 楼主:
转速上万,能发个资料看看

网友D:
最小的只见过28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码器有两个参数都非常常见:

1)最大允許轉速:

6,000r/min-10000r/min

这个主要受机械设计决定。

2)最高響應頻率:

50K-100K

依據解析度以及最高響應頻率來決定電氣回應回轉數。

電氣最高響應轉速(r/min)=最高響應頻率/解析度×60

因此、若回轉數超過最高響應轉速時將發生電力訊號跟不上的現象。

以版主的100K为例:

100K/4096*60=1465 转/分

如果选择了4096线只能达到1465转/分

网友A:
嗯,说的都不错。我们用5000线的编码器,最高转速不会超过2000rpm,而360线的最高转速或12000rpm-15000rpm。

网友A:
另外,转速上万转的编码器,图尔克,倍加福等都有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