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plc发出脉冲了,伺服也使能了。现在伺服不转。plc是pnp输出的,不知道哪里接线不对,脉冲加方向的

网友A:
应该把你的接线圈发上来,让大伙看看。是不是接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松下伺服,出厂默认就是脉冲+方向的,上周搞了台设备,伺服里面的参数只修改了电子齿轮比,默认2500改成10000,其它的参数都没修改,PLC也是脉冲+方向,接线正确,PLC脉冲输出也正确,测试正反转都没问题,脉冲方向接了1、2、4、6,24V的回路。

网友B:
位置模式接线方式图

楼主:
伺服转了。接线是驱动器1脚接脉冲,2脚接方向,4 6 29 41接0v,7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