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KV-5000的PLC屏幕上显示错误信息,求指点

楼主(2018-07-02):
基恩士KV-5000的PLC 屏幕上显示的这个 是啥意思 有知道的吗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缺少了END指令

网友B:
新拿到的PLC?

网友C:
呵呵;你旧的拆的吧;最后一个终端盖没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新拿到的PLC?
这个不算新款的了;
5000之后出了KV-5500;现在都KV-7500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缺少了END指令
这个不是OMORN;
是CPU加各模块后最后有一块终端盖板必须要盖上;没盖就会报上面的错误;

网友D:
没有终端单元。

网友C:
少了图中右边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哦 知道了 非常感谢 我还纳闷拆下来那块板是拿来干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我盖上终端盖板了屏幕显示还是那个错误。。。。

网友C:
后面三个模块拆下盖板直接盖在CPU上再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有另外的终端盖板你还是换个再试试;

网友C:
运行状态;

网友E(2019-08-18):
回复 楼主:
大师 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 把终端装上后还是报警E57  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确认终端盖插紧再送电,一直都这样换个终端盖试;还不行就是CPU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师不敢当,我也是个新手,吧里大神很多,多请教吧。
我那个是终端板出问题了  后来换了块新的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