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哪位师傅知道欧陆BV500变频器报警E.PAL是什么意思?

楼主:
原因找到了,就是操作面板坏了,这个报警代码在手册里找不到。

网友A:
找到原因就好,谢谢楼主公布结果,维修有时候真的很蛋疼的,本人曾经也遇到两例面板故障,都是说明书没有介绍的,第一例是上电显示“OPFF”,如果问大家如何解决,估计十个大神有十一个大神会说:查供电电压啊!查直流母线电压啊!查5V电压啊!查主板啊…查啊…,结果都不是,是面板故障引起不能与主板正常通信,所谓什么经验全没作用。第二例是上电显示“C.Err”,这代码说明书也没介绍,如果按第一例经验,全部通信先都测一通,你会发现面板和主板通信是正常的,但面板按任何键是没有反应的。第一例牌子是能士(NSA)某系列,第二例牌子是正川(ZC)某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