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请问电总协议与Modbus协议的区别是什么?如何转换?

网友A:
我没有听说过你所说的这种协议。。电总协议是指电力系统的吗?

网友B:
没听过什么电总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总协议与Modbus协议的区别是什么?如何转换?
这个电总协议也应该分有串口和以太网的吧!
要是知道具体报文的话应该可以转成Modbus

楼主(2018-10-23):
艾默生的好多设备(如UPS)就是电总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