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IA博图v15软件添加HMI人机界面出现图示的问题

楼主(2018-07-02):
如图所示,使用的是professional v15 ,安装过程中没有出现过问题,但是一旦添加HMI人机界面就会这样报错,
有没有办法解决?求各位大神提供点方案,谢谢。

网友A:
再更新下补丁看看

网友B:
我在V14里面也遇到过这个。后来我将博图重装到一个没有中文的盘里后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您说的没有中文是什么意思?
安装路径没有中文吗?
还是说该盘只放西门子的安装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v15的目前已经是最新版本了,当时找的资源里面没有给补丁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v15的目前已经是最新版本了,当时找的资源里面没有给补丁文件
现在最新的版本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您说的没有中文是什么意思?
安装路径没有中文吗?
还是说该盘只放西门子的安装软件?
我是整个盘里只放西门子的软件

网友D:
还没装V15,我现在只用v14

网友E(2018-11-30):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楼主(2019-01-22):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之前在win7的64位系统中安装的版本里HMI组态时硬件版本包含13.0.0、13.0.1和14.0.0,经过实验,这三个版本只有13的版本可以用,14的版本一旦启动就会出现上述问题。
后来换了Win10系统,三个版本都可以启动,没有出现报错问题。
所以猜测可能是系统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