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以变频器故障UV1为例,变频器主回路欠压【UV1】故障,主要从主回路和控制回路两方面来分析,主回路导致的变频器欠压【UV1】故障,有输入电源缺相 三相不平衡【偏相】,输入电压低 ,变频器整流器件损坏 内部接触器不吸合或晶闸管或可控二极管损坏不导通;控制回路导致的变频器欠压【UV1】,有控制接触器的24V电路有问题或整流触发板故障 电压采样与检测电路故障 正负15V异常 24V反馈电路故障,甚至CPU故障,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问题,都将可能导致UV1故障。
 检查可采用先简单再复杂,由外及里的原则,先排除变频器外部原因,再排查变频器内部,先检查主回路,再检查控制回路,逐一排查,找出故障原因。此种方法即为综合分析法。
例如有一回,我到现场维修一台变频器,变频器故障为,启动过压,首先检查主回路与线路板正常。先给变频器送电,不急于启动,首先考虑是不是加速时间过短?延长加速时间【启动时间】不管用,又考虑是不是负载有问题?拆掉电机线,空试变频器,还是不行。维修陷入僵局,我静下心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想想还有什么原因可使变频器启动报过压呢?忽然脑海里灵光一现,存储器有没有可能?立马换掉存储器,启动变频器,嘿 故障消失了。
 这就是综合分析法的成功运用。前提是脑海里有变频器故障产生的,各种原因,将这些原因综合分析,逐一排查,找出当前故障原因,是其特点。

网友A:
    请问楼主:为什么不怀疑电压检测回路呢?必竞电压检测回路出问题的几率比存贮器出问题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楼主:
回1楼,不知1楼看到帖子中,有一句主回路与线路板检查正常的话否?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报歉!我看的不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