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差分

楼主(2018-07-02):
图中是用ABB的,模拟量是用差分信号,两个输入信号,现在想改成国产的一路AI1输入,如何改呢?

用国产的两路模拟量输入  AI1-AI2行不行?

网友A:
这个也不用改,给定和正接,给定负给负接就行了。

网友B:
模拟量差分输入,改成单端输入。很简单呀。就是把差分输入的负极,接单端输入的参考点位0V就行了。

AI1-与GND(10V的)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我试下

网友C:
从图纸没看出来啥差分信号,
两路差分信号不是需要变频器设置的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就是嘛,自己试一下,只要信号的最高电压值别超过10V,接口电路就是安全的。单端还是差分输入,完全取决你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