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2):
今天接到一个求助电话,说是高压柜做实验时,接上仪器,A相电流表显示数值翻倍,b,c相电流没有,检查接线,发现只是b相电流表和c相电流表接反,其他没问题。问一下各位,什么原因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另外,测试时,仪器因为电源问题,可能出现了个故障。后来测试就这样了。

网友A:
三相三线,还是三相四线。B相S1与S2是反的,电流窜入A相。

网友B:
这是人为故障????
用钳表测量a,b,c,实际电流,如果都有。应为互感器开路了,测量互感器线圈阻值或代换电流表测试。

网友C:
由于不熟悉这块,未能理解所述。
末尾一句,是否与前述无关;或者是,因可能的故障而导致了前述结果。

按前述是,因b相电流表和c相电流表接反,使得A相电流表显示值为实际值的两倍。
不知是互感器还是电流表接反了;或可图示三块电流表的连接情况,按相量分析(具体我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不熟悉这块,未能理解所述。
末尾一句,是否与前述无关;或者是,因可能的故障而导致了前述结果。

按前述是,因b相电流表和c相电流表接反,使得A相电流表显示值为实际值的两倍。
不知是互感器还是电流表接反了;或可图示三块电流表的连接情况,按相量分析(具体我就不会了)。
因为设备尚在调试期,现场处理人员目前没有回复准确信息,所以目前只能猜测,待故障确定,一定回复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