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不启动。

楼主(2018-07-03):
昆仑屏,电源,复位,时钟都正常,就是不工作,

网友A:
灯管好的吗?

网友B:
时钟都正常,通过屏幕显示的?
任何按键都没反应?
看似是客户维修品,看是否允许初始化,试试

网友C:
程序丢失了吧重新下载程序试试吧。

网友D:
程序芯片没坏就好

楼主:
就是根本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灯管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根本不启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根本不启动,芯片都没工作。晶振复位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启动看不出来。

网友E:
感觉像主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主板芯片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