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加莱屏不启动

楼主(2018-07-03):
贝加莱屏不启动,电源灯正常,监控灯闪,应该也正常,就是不工作,电源电路都测了都正常。

网友A:
灯管好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B:
主板问题了吧

网友C:
灯通电后亮吗?
亮的话屏幕应该是有显示的,检查主板。
不亮的话灯管电源电路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板芯片都没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主板芯片都不工作。

网友D:
我们也有一个要启动半天才行,

楼主:
我这台昨晚开的到现在也没启动。

网友E(2018-10-03):
4PP420的话 主板上左下有个flash 芯片很容易坏 我碰到过几次  还有主BGA芯片虚焊也有

网友F(2023-05-20):
回复 网友E:
朋友,我这里一个asr20跟贝加莱4p3040一样。现在是通电不显示,六个只是也不亮。主板的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5v有。跑电流大约200ma。我个人感觉是flash坏了。m28w320fct坏了。但是我没有程序。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