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3):
温度传感器工艺简单、成熟,一般温度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很长,轻易不会出现问题。现场工程师、技术员在使用温度传感器时,偶然也会遇到一些故障。

目前使用较多的温度传感器就是pt100、pt1000类型的温度传感器。pt100、pt1000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属于铂电阻、铂热电阻、热电阻类型的温度传感器,厂家出厂时都会检定、排查。使用一段时间后,个别传感器会出现故障,主要表现为:读数不准、没有读数、读数无穷大、读数偏低、读数乱跳等现象。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无外乎虚接、短路、断路、外界干扰、电压冲击等引起的接触不良和损毁,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导线及其连接的问题。连接传感器导线的螺钉松动,导线铜丝氧化、腐蚀、脱落,导线外皮绝缘层老化、脱落,等等;
(2)外界干扰的问题。现场或附近的大型的电机、机床、车辆等设备的不定期启停、经过等形成的电磁场,屏蔽或者接地部分失效,导线与输供电线路距离较近,等等;
(3)电压电流冲击的问题。电源纹波、瞬变电压,现场环境或者设备的静电压,机械开关闭合的过电压,线间电容、负载电路充放电形成的过电压、过电流,等等;
(4)封装质量的问题。封装所用的材料、工艺等出现问题,导致防水、防震、绝缘、稳定等性能下降,也会出现上述故障,这些应该由温度传感器厂家进行细致分析。

温度传感器在使用过程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不能一一列举,有经验的工程师、技术人员会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能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一般pt100温度传感器出现故障后,非常容易检测和判断,使用万用表的200Ω档直接测量导线两端的阻值,再根据阻值表进行判断,有条件的还可以在恒温下使用标准铂电阻和高精度万用表进行判断。

数字温度传感器,使用最多的就是DS18B20,DS18B20一般轻易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有问题,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电路中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匹配,板基程序中的时序设置不正确等,一般多表现为电路驱动能力较弱,或者显示不正确甚至出现乱码等。

网友A:
有次为省事热电阻信号线和电机线走一条线槽,电机一开就干扰。还好用是屏蔽线,做了单端接地干扰没了

网友B:
学习了,虽然有用到温度传感器和控制器,类似故障还没遇到过。只遇见过温控报警超限,后来关机复位就解决了。也就没有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