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3):
各位大神,求大家解答个问题,上图是我公司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的励磁柜图纸,最近在准备起励时,也就是合QLC(我理解QLC为调节器上的置位投开关)的瞬间,二图中的RD10保险爆,以前RD10用的是6A的,随后更换为16A容量的保险,起励成功。在最近起励时16A的保险也爆了,遂更换为32A单P空气开关,合QLC的瞬间空气开关冲跳,合了三四次才成功。我想问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前用的好好的(设备是2010年的),会不会是某个电器元器件绝缘老化造成的?比如说FMK-HQ合闸线圈绝缘老化造成的?又或者是在QLC合闸瞬间,建立旋转磁场时产生的浪涌电流大导致RD10保险爆?如果是这样我能不能在RD10下端串一个电容和电阻起到限流作用?或者在RD10下端并一个电容和电阻做一个阻容吸收回路来吸收浪涌电流?或者在RD10下端串一个二极管?请大神们帮助分析故障原因及最佳解决方案!!!!
注:RD10置位投为了建立初始磁场,要求极端电压在3000V以下要及时分断,是不是也是为了防止冲击保险?

全数字微机励磁装置原理图

网友A:
RD10后的负载,是不是只有FMK-HQ;或可先查绝缘情况,等。
未找到问题、或未分析出原因时,通常不宜加大保护电器规格。

网友B:
FMK-HQ是电感线圈吗?如果是,内部有续流回路吗?如果没有,加一个续流回路实有必要。如果有,再加一个就没什么意义了。另外这个线圈是直流的,它的冷态电阻能测吗?如果能测,可以和端电压做一个欧姆定律计算,然后估算它的通电电流,和保险的电流容量做一个比较,看看是不是应该选大保险的容量。

楼主(2018-08-15):
问题找到了,是一楼说的,绝缘有问题,是励磁一次线与发电机换向器(滑环)连接处绝缘套管碳化引起接地现象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