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记忆型定时器怎么写?

楼主(2018-07-03):
三菱FX3U型,使用GX Works梯形图编程,有没有西门子TONR记忆型定时器,看时序图也叫累积型定时器,累积输入端的时间。找了很久手册都没有提到,难道只能用计数器实现吗,不甘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FX3U型,使用GX Works梯形图编程,有没有西门子TONR记忆型定时器,看时序图也叫累积型定时器,累积输入端的时间。找了很久手册都没有提到,难道只能用计数器实现吗,不甘心

SIR,三菱通过划分定时器编号来区别不同作用的定时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太少了吧,对比西门子
感谢三菱的软件真不咋的,指令还要查找,把定时器和计数器归类于线圈真是无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也太少了吧,对比西门子
感谢三菱的软件真不咋的,指令还要查找,把定时器和计数器归类于线圈真是无语。

至于软件使用就是仁者见仁了,定时器和计数器归纳到线圈也没有问题,定时时间到不是线圈输出,计数器也类似,至于指令查找,西门子不是一样么。

网友B:
哈哈,只能说三菱的你还没用熟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一样哦
直接归类,拖拽即可,直观

只有一个应用指令,自己查找

我不是说哪家好的问题,可能熟悉了都一样吧,看网上评论都说日系的软件落后呢
算了不讨论软件了,都怪我不熟悉吧,多谢赐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能否调出应用指令列表,拖拽操作,翻手册太麻烦了

网友C:
开始选择结构化编程,可以有拖拽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一样哦
直接归类,拖拽即可,直观

只有一个应用指令,自己查找

我不是说哪家好的问题,可能熟悉了都一样吧,看网上评论都说日系的软件落后呢
算了不讨论软件了,都怪我不熟悉吧,多谢赐教了

SIR,简单工程为了兼容早期GX Developer的使用习惯,而结构化工程中你可以调出部件视图。

楼主:
本来想感受下传说中日系的简单粗暴(成千上万步的程序写在一个MAIN里面),结果人家学会了结构化,好吧,还是老老实实搞点熟悉的吧

网友D:
编程有习惯性问题——例如我从不用计数器,都是直接往存储区加数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曾经我也这样做,后来听人说对寄存器操作,比用T/C,执行时间更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曾经我也这样做,后来听人说对寄存器操作,比用T/C,执行时间更长

32位指令差异不大,16位指令差异巨大。

网友D:
普通计数器、寄存器加数做普通计数器功能,按照目前的CPU速度,还有必要纠结那几个微秒???
时间继电器我还用PLC自带,普通计数器我是不管FX还是Q,亦或者是其余品牌PLC,我一概不用了(当然高速计数器这个还必须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普通计数器、寄存器加数做普通计数器功能,按照目前的CPU速度,还有必要纠结那几个微秒???
时间继电器我还用PLC自带,普通计数器我是不管FX还是Q,亦或者是其余品牌PLC,我一概不用了(当然高速计数器这个还必须用)

差别了多了,这只是ADD指令的速度,还没有算上比较指令的速度,另外,还有比较指令后面触点输出的速度。

所以,在编程这块,你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向论坛前辈们学习。

网友E:
三菱这方面确实没有西门子的好用,只能习惯了

数量不足就用计数器解决

网友F:
回复 楼主:
版主这是先熟悉的西门子的编程风格,现在看三菱都不舒服、不顺手
我先熟悉的三菱,看西门子的编程难受的很,很长时间都没有学会

楼主:
彼此彼此啊表情,老是提示错误,有时恨不得砸电脑,特别是输入指令的时候,还要选线圈还是指令,

网友G:
都熟悉了就没什么,而且用结构化编程表示根本没这问题

网友H:
回复 网友D:
每种plc的优缺点都是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