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8-07-03):
(无正文)

网友A:
压敏电阻,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B:
压敏电阻的型号命名方法:
如:MYG14D471K 其中14是压敏电阻的直径,D是圆形的(S这个是方的)。471是指压敏电压是470V,里面的1表示后面O的个数(就是10的次方,如果是像14D102K的话,电压就是1000V)。K是电压等级,K是表示电压范围是470V+/-10%。还有别的,如M是+/-20%,S是特殊,J是正负5% 等。 那么M=敏感器件,Y=压敏电阻器,G=过压保护。
(话说图片有点模糊,看不清图中的数字
)

网友C:
2楼师傅介绍的真详细,我也学习了,谢谢!

网友D:
关键Y7控制的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E:
当电压过高时,压敏电阻的阻值变的很小,相当于短路,外部电源就会断开,从而保护负载;

网友F:
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

网友G:
我看到的是
14E431
7DP
但我啥也看不懂

网友H:
看图负载应该是电磁阀线圈,老外由于认证严格大多用这个,交流线圈用压敏电阻 直流线圈用二极管。国货大部分都把这个省略了!

网友I:
压敏电阻 起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老外的产品拼的可是质量 国内好多厂家玩的是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是
14E431
7DP
但我啥也看不懂
14E4317DP 那么14E表示的应该是精密电阻的意思,阻值1.37M吧

网友J:
一看就是压敏电阻。其实,如果是直流系统还不如换成续流二极管呢;交流系统俺们现在也不用这个。几十年前我们用这个,早就不用了。

网友K:
压敏电阻,限压型元件,非线性电阻,管理员介绍的也算详细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B:
话说 Jint管理很专业啊!
你是个行家啊!
我就知道是个压敏电阻
具体的参数我都没记过!

网友M:
我觉得你这个柜子是日本人的。

网友N:
还可防雷击吧

网友O:
压敏电阻一般并联在电路中使用,当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急剧变化时,电阻短路将电流保险丝熔断,起到保护作用。压敏电阻在电路中,常用于电源过压保护和稳压。

网友P:
这不是灭弧用的470皮电容?

网友Q:
就是一个灭弧功能。

楼主(2018-08-09):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R(2018-09-09):
压敏电阻起到灭弧功能?

网友S:
压敏电阻,现在电柜里很少用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