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X35+2X16的电缆能过多大电流

楼主(2018-07-03):
我们领导说能过接近200A,但我查资料好像就120多A。这些多芯都不知哪里有标准可查

网友A:
“三十五乘三点五,双双成组减点五”,说的是35mm”的导线载流量为截面数的3.5倍,即35×3.5=122.5(A)

楼主:
这个应该适用与单股线的吧?

网友B:
二百就别想了,二百要70的合适,35也就是一百多些,120以内合适。。。

网友C:
确实不能用到200A

网友D:
如果穿管和地埋尽量不要过120安

网友E:
各家电缆厂都有技术指标的。

楼主:
我自己看到资料就是120A左右,但我们领导说他以前这么用过,完全没有问题,让我放心地用。电缆厂家他们就只说反正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大概能过多大电流就不说了。所以想找些权威些的依据出来

网友F:
当然国标电缆短时间200A也是可以用,持续的肯定会出问题!

楼主:
主要是领导意见又不好反驳表情,但又涉及到安全,不得不找依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