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3):
西门子6SE7026-0ED61-Z变频器怎么自整定?具体该怎么操作?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有一本简明手册,不是大全,上面有详细的启动调试和自动辨识的流程。

第一步,先把6SE70变频器的参数工厂化复位;

第二步,设置系统参数。比如,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电压,电机的铭牌数据等;

第三步,启动调试辨识;

第四步,参数的规格化;

第五步,完成调试并试运行系统

第六步,参数的过程布线,也就是加入工艺控制功能,端口的配置等等;

第八步,完成调试。并正式使用变频器。

网友A:
如上图示,自己在网站里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