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3):
手上有4个FX3u-MT的PLC,想组个CC LINK系统学习一下,问题来了

以前学习的时候,老师教的时用(FX-16CCL FX-32CCL)这种模块的

但我现在手上没有这种,手上只有RS485通讯板,这种通讯和16CCL,有什么区别呀

去查了一下书,发现两种有很大区别,16CCL是用(from/to)指令,而RS485是直接给特殊寄存器读写的

有点蒙,有大大说一下哪个好一点吗,新手求指导

网友A:
呵呵;二个风牛马不相及;价格一个CC-LINK模块买你的485BD差十几到几十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不说价格,现实控制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B:
不同的编程方法,485通讯只要设置下,就有固定区域的位元件、字元件刷新,CC-link通过缓冲区读写进行通讯。
这两种可以看FX3U用户手册通讯篇。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网友C:
通讯方式完全不同,用到的指令不一样。

网友D:
想玩CC-Link还是用Q系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想玩CC-Link还是用Q系列吧。。
FX的做主站,稍微麻烦些,很多初始化的设置,要用程序去写缓冲区,如果是用Q做主站,那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CC-LINK网络参数设置,减少编程量。

网友E:
还是西门子的方便,只要组态好丛站,直接使用对应的地址就好。